污水处理 施耐德

楼主(2014-06-23):
有没有熟悉施耐德和IFIX前辈,污水处理厂的项目,以前系统运行正常,工厂停电之后在上位机上就无法监控到下位机的运行状态了,监控一下程序运行又有用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难道有独的服务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会不会是m点用多了导致的??

网友A:
我曾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访问不到服务器 读不上数据 然后重新联一下又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每次厂里断电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厂里现在已经投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B:
上UPS嘛
这种一般应该是非正常关机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延用了一期的ups   现在问题已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