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数控分度头控制系统

楼主(2014-06-23):
客户公司有个机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算铣床的一种,就是把一个长度30cm直径4cm的铁棒铣24个槽,好像叫花键槽。等分24分,以前是手动分度盘,想改为数控分度盘,分完度然后能控制左右行走。按上去一个料,一直能干完,在取下来。如图所示用一个信捷plc加文本,一个86步进电机 通过1:2的同步轮减速带动工件转动。今天还没去安装,客户的机械部分还未做完。客户下一台机器是摇臂钻改为数控钻孔攻丝机。数控系统还没到,稍等几天上图。
还有2个图片是最近配的点胶机控制盘的图片。

网友A:
感谢分享!步进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B:
工程量不小啊

网友C:
继续等数控系统。

网友D:
学习了!
看着还不错!

楼主:
步进电机是随便买的260元一只。驱动器180元。8n的电机7.2a的驱动器。

网友E:
能分享一下数控钻床吗?

网友F:
等下文啊

楼主:
今天一点15到客户那里,一直干到4点才干完,到处都是油,铁屑,没戴手套,手里都进去东西了,扎的小铁屑。线也全是油,还好经过测试,步进行走距离,左右行走,启动停止,暂停,都好用。
气动钻孔也挺好的,按下开关,气缸加紧工件,然后限位到了之后 钻头下降,钻孔到下限位后,自动升起,升到头了,加紧气缸松开。已经好用了。上次用时间继电器做的结果是竞争,导致时间继电器无法断开,现在全部用的3个磁性开关,结果非常ok。其中有2个磁性开关的关系是串联的关系。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些设备,讲的就是简单稳定,成本低。做好也需要要经验呀,楼主现场经验很足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一点15到客户那里,一直干到4点才干完,到处都是油,铁屑,没戴手套,手里都进去东西了,扎的小铁屑。线也全是油,还好经过测试,步进行走距离,左右行走,启动停止,暂停,都好用。

气动钻孔也挺好的,按下开关,气缸加紧工件,然后限位到了之后 钻头下降,钻孔到下限位后,自动升起,升到头了,加紧气缸松开。已经好用了。上次用时间继电器做的结果是竞争,导致时间继电器无法断开,现在全部用的3个磁性开关,结果非常ok。其中有2个磁性开关的关系是串联的关系。

分度前后进退刀怎么控制的?

楼主:
有2个接触器控制y轴左右行走的,碰到右边接近开关,停止右走,然后步进电机转动15度之后m8170断开,然后向左走,碰到左边的限位开关之后 停止左走,电机转动15度,然后m8170断开,然后下降沿气动电机右走,就是2个接触器,外面是机械互锁正反转。

网友H:
楼主,用文本PLC一体机可以省很多工夫

楼主:
差不多的功夫其实,一体机还贵呢,接线还得再面板接,从来没用过一体机。这2个才500元,一体机还得600呢,呵呵。本来用个单板plc结果很气人,链接电脑速度监控后太慢了,就换了信捷的了。

网友A:
老大你用的是全新的信捷吗,晶体管?多少点的两只才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