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抖动

楼主(2014-06-23):
电机运行时不抖动,运行结束回到原点是有嗡嗡声抖动求问哪位大神来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增益的问题,调整一下参数

网友B:
增益问题,刚性稍微降低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从上位机调节还是在伺服驱动器上调 ,是调上位机中的速度吗,因为不太了解增益怎么调节,谢谢指导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驱动器上调整。自己查一下伺服的手册,上面很详细。

网友C:
惯量比。刚性调节不当,如果调太大了就会抖动,太小了定位时间很长会慢慢移动。现在一般的伺服器都有自动调整功能,找说明书看看就明白了!如果以前在用现在才出这种问题的话,查是不是机械有卡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