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3):
三台单相交流电机220V的,单台功率600W,现在要把它们并在一起控制同时开启,同时关闭,请问要选什么规格型号的断路器  接触器啊 ??急急急急急(只能用一个断路器  一个接触器)

网友A:
600W的用接触器,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B:
断路器用DZ47-63A的10A/2P就可以了,接触器用CJ20-10A 可以了。

网友C:
DZ47断路器最好要选用D型的控制电动机的,C型的是配电用的。

网友D:
楼上正解
赞同

网友E:
不考虑成本,你这情况接触器随便用,断路器10A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断路器正泰2P的C16   接触器是士林SP11   这样子是不是偏大了??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了断路器正泰2P的C16   接触器是士林SP11   这样子是不是偏大了??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了断路器正泰2P的C16   接触器是士林SP11   这样子是不是偏大了??谢谢你

网友C:
你用钳表卡一下电流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