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PROFACE 的软件GP-PROEX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6-23):
最近,公司PLC换成CP1E的了,我发现它竟然不能调用CP1E里W区的地址。。。还是我哪里弄错了

网友A:
你这地址很明显不是OMRON,CP1系列的地址啊。检查下设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选的是第一个,没有看到CP系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
我选的是第一个,没有看到CP系列
Proface门外汉来骗积分了。
你可以试试看CS/CJ Series Host Li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我选的是第一个,没有看到CP系列
再换个,我记得是没有CP 系列, 要选择什么系列我忘记, 你一个一个试试就O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换个系列,会不会影响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CS系列是可以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呵呵;CP1E CP1H要选CS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CP1L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D:
没用过OMRON的PLC

网友C:
CP1L也一样;选CS;

网友E:
恭喜您发现了Pro-Ex的BUG -_-!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CP1E是我学的欧姆龙第一款PLC,喜欢用W区,突发现PROFACE竟然没有,凌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