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3):
污水处理厂项目,我主站有315-2PN/DP的CPU,从站鼓风机房是的314的。

网友A:
通讯是不需要写程序的 在硬件组态时 激活的你的以太网 设定IP 就可以和电脑 和带有以太网口的触摸屏通讯了 当然还需要对相关设备进行设置

网友B(2014-12-24):
我也是污水处理的。和2楼一样

网友C:
通讯是不需要写程序的 在硬件组态时 激活的你的以太网 设定IP ,如 314 没有 以太网就用一个 DP 藕合器 搞定,做 PROFIBUS 通讯

网友D(2015-06-15):
高级语言的话可用这个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