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Y42P

楼主(2014-06-23):
想请问一下三菱Q系列PLC,其输出口QY42(如附图所示)的插头以及压接好的电线束(黄色)是什么型号,一般要怎么样才能买到?
或者除了用如下图所示的方法,还有什么其它接口?

网友A:
QY42P黄色的那个线是自已配的,在接这个线时要另外购买接线端子A6CON1,一个QY42P上有两个接口,要配两个A6CON1。

网友B:
呵呵;前面的插头是富士通的,有单卖的;
线是自己焊接的;

网友C:
代理商那里可以买到,淘宝也可以。黄色的线是自己根据需要焊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