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3):
请问下,
我要用Pr模式,在设定好执行的程序以后,也设定好了位置命令来源。
我的问题是,在这个模式下,用不用加一个触发信号,来让电机动作
还是,当调用了哪个程序,电机就自动按照哪个程序执行?

谁知道,谢谢

网友A:
控制伺服要编写程序,程序中既有触发条件,也有对应的定位指令。
根据伺服的动作,触发的可以是一条单独的指令,也可以是几条指令组成的一段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Pr模式啊,内部定位!!!!!

网友B:
位置命令是执行位移的,触发条件就多种多样了,你要哪种都有的

网友C:
直接伺服驱动器的端子DI3 DI4组合触发内部寄存器(0,0)(0,1)(1,0)(1,1)
跟变频器的多段速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楼主:
哎,好吧 谢谢各位

网友D(2018-12-14):
有得时候开业问问供应商的,他们那边一半都有最新的资讯吧。

网友E:
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产品,走的通讯还是硬件IO呢? A3系列的我做过,通讯的话P5-07,就是PR#的触发,硬件IO是输入点的CTRG这个信号的上升沿.和POS0~POS*的组合.

网友F:
可以用事件触发 一个信号可以出发一个PR

网友D(2019-01-18):
可以设置具体要用那一个模式的吧

网友G(2019-02-24):
可以参考此文 =>
PR 模式的命令触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