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3):
问题:提示说CP1E没有FUN49指令

   CPM1A程序里面有AR10.01   FUN49 指令

要将此程序转成CP1E的程序我该怎么办?请熟悉的指教

网友A:
这个是加密指令  不需要转换的  直接删除就好了 CP1E用的是其它加密方法的!

楼主:
先谢了楼上的,先按你说的弄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提示说CP1E没有FUN49指令

   CPM1A程序里面有AR10.01   FUN49 指令

要将此程序转成CP1E的程序我该怎么办?请熟悉的指教
直接转换!

网友C:
加密方法不一样。
直接转换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