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钼棒控制

楼主(2014-06-23):
我用24支硅钼棒($6直径)加热,刚加电 棒断50A.请指教

楼主:
控制用灯调试能正常发光

网友A:
硅钼棒加热后会伸长,硅钼棒加热时电流需要缓升即从0慢慢升上去,不能一下全加上去,缓升缓降时间10-30秒

网友B:
操作方式不对

楼主:
以前很好,厂房搬迁;安装后不行棒断好几支

楼主:
电压很小,电流比较大,它阻值多大,请高手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