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直机

楼主(2014-06-23):
今天看了一台调直机,JGT4-12钢筋液压调直切断机,谁能上传下电气原理图,相近的也可以,急用

网友A:
或可根据其动作过程,设想其控制原理;若是有设备,则可根据其实际接线,试画有关电路(部分)。
查线时,应保持原有状况;当然,能够直接找到电路图,则更好。

楼主:
现场机器的接线乱了,只有部分功能实现,细节有好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