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画个电路图,

楼主(2014-06-24):
我这有3个风阀,1是公共端  2是开信号  3是关信号。怎样串联。在这谢谢各位大神了,能串吗?

网友A:
公共端接电源负(正)端,O电源正(负)端经过中继的一组触点接PEN或CLOSE端,OPEN与CLOSE不可以同时得电,简单点就是一个正反转控制

网友B:
不能串接,并联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