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4):
8个仪表和触摸屏做MODBUS RTU通信,如果这8个从站其中一个通信异常(通讯参数错误等等原因),它是否会影响其他7个从站的正常通信?

网友A:
每个站都有对应地址的,要是传输线路有问题都会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8个仪表和触摸屏做MODBUS RTU通信,如果这8个从站其中一个通信异常(通讯参数错误等等原因),它是否会影响其他7个从站的正常通信?
触摸屏做MODBUS RTU主站,这个轮训机制做的还是很好的,当其中一个通信异常,基本不会影响到其他7个站的
各种通信重试次数、通信恢复时间等要设置的合理一点!!!!!!QQ149034219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通信恢复时间(WAIT TO SEND),通信重试次数(RETRY),还有个TIMEOUT,这几个到底是根据什么设定的,怎么样才算合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解答

网友C:
其余的七个通讯能够正常,但是实时性明显变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时性变差可是指通信的速率变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通信恢复时间(WAIT TO SEND),通信重试次数(RETRY),还有个TIMEOUT,这几个到底是根据什么设定的,怎么样才算合理啊?
重试次数一般为3,通信恢复时间一般为10分钟,

网友D:
我觉得不会影响
以前接触过3个的

网友E(2014-08-11):
我感觉只要线路没问题,从地址不一样,应该不会有影响。

网友F:
我觉得不会影响,因为是从站,从站没有接收到数据是不会返回数据的

网友G(2014-09-27):
求例子 没接触过modbus 不知道从何下手呢 邮箱jcma256@163.com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