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4):
1、第一次用台达的PLC,不知道怎么让笔记本PC与台达PLCDVP28SV11T2建立通信连接啊,比如我想PLC程序导出到电脑,再把新程序下载到PLC.

2、PC与维控触摸屏LEVI777A通信连接问题,也是程序的导进导出之类的通信问题啊。各位大侠有木有比较具体的参数或说明啊?????
谢谢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呵呵;台达DVP系列下载线是通用的;
准备好下载电缆及软件就行;

网友B:
认真看看触摸屏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