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4):
需要用高速计数器吗?

楼主:
还有硬件连接上只需要一根总线就可以吗?新手求问。。

网友A:
可以,有专门的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问啊!用什么块啊?意思就是不用高速计数器取的脉冲吗?

网友B:
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系统块!

网友C:
DP总线进入的是设定地址进硬件DP接口,读取数据是GSD文件设置后找到编码器设备,直接给出32位的数据值,就是角度位置值了,不需要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