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4):
设计一款自动机,有需要带12台伺服电机,请教PLC选型方案实现12路脉冲输出。

网友A:
如果应将简单,可以选择小型的,复杂的话就选择中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用的都是小型的,但是一般小型的没有那么多脉冲输出

网友B:
这么多路的,可以考虑用通讯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讯型指什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多个PLC,

网友C:
中大型plc就能有多路脉冲输出吗?能简单介绍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计一款自动机,有需要带12台伺服电机,请教PLC选型方案实现12路脉冲输出。
脉冲周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型指什么?
比如三菱的Q系列或是L系列的,有的一个模块就能控制16个轴,不过这些要求连接的伺服是三菱专用的通讯型的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达到10000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选用三个有四轴脉冲输出的PLC比如松下FP0R或FPx,是否可行?和选用三菱Q加通讯型伺服比起来那种更合适?

网友E:
运动控制器

网友B:
还要看你这12个轴具体是什么动作,有没有插补、联动等要求。

网友F:
呵呵,信捷的XCM系列,好像是这个型号,单机12路脉冲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插补联动

网友G:
如果没有插补,圆弧等特殊动作要求,只是独立简单运动的话,可以用三菱FX3U+3个1PG模块 + FX3U+3个1PG模块
可以控制6轴。2个PLC之间用RS485BD简单LINK通信就可以。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如果没有插补,圆弧等特殊动作要求,只是独立简单运动的话,可以用三菱FX3U+3个1PG模块 + FX3U+3个1PG模块
可以控制12轴。2个PLC之间用RS485BD简单LINK通信就可以。或者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用Q系列PLC+QD70P8+QD70P4,QD70P8控制简单8轴,P4控制简单4轴,总共12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