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不输出

楼主(2014-06-24):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一台正常运行的PLC读出的程序,保存后写入到另外一台PLC中;为什么不成正常运行,有输入无输出。会不会是哪个保持元件没有复位或则。。。。。谢谢

网友A:
PLC你有没有RUN?看下运行的指示灯有没有亮了……

网友B:
呵呵;你拷的只是程序;
有些数据寄存器及掉电保持的继电器没有设都是0;

网友C:
软元件数据一起读取

网友D:
可参照以上回复,或者监控程序的运行,亦可先试简单程序。

楼主:
哦,指点一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E:
看看D数据区
运行不运行看看程序就知道了
哪个点通还是不通
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F:
    只拷贝了程序.我当年编的程序,有几千个存储单元存了数据文件(表格),光有程序不行的.

楼主:
谢谢!除了读懂程序之外还有捷径吗?

网友G:
看一下PLC的程序参数,有没有远程控制的设置

网友H:
监控程序,看程序中的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I:
估计还有东西没有灌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