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4):
切断IGBT功率模块电源的方法

   在检修驱动电路或主电路的过程中,为确保IGBT功率模块的安全,有时需要临时切断IGBT的供电电源。待修复主电路或确认驱动电路无故障后,才恢复IGBT功率模块的正常供电。
   由于各制造厂家在元件安装布局上的不尽相同,有些机型,单独切断IGBT模块的供电,非常方便,如摘下快熔保险管,即得以实现;有些厂家的产品,非得切断双面铜箔或剪断模块电源引脚才可以;也有些产品,则简直没有好的办法切断其IGBT模块电源。
   有人可能会问了,非得切断电源才能进行检修吗?我的回答近乎是肯定的:凡是快熔断掉、IGBT模块坏掉、驱动电路故障,在最后的上电试机环节,是非常有必要采取先行切断IGBT模块电源的措施的。凡是抱侥幸心理的,等待他的,也许是后悔莫及的一个大损失啊。费点事,能确保不犯错误!是值得的。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
   如果IGBT模块供电不易切断,那么是否走一个迂回路线——把IGBT供电电路放在一边——采取如下述所示的方法,是否可以达到同样目的呢?
1、切断开关电源的供电电源
开关电源的供电,往往是经过端子排从储能电容两端,取得DC530V供电,或直接线路板铜箔引入。即使是后者,找出供电铜箔,临时切断,也非常简便。
为开关电源独立供电,整个主电路不供电,或供以低压直流如DC24V,这样上电整机试验,就安全得多了。
2、临时摘除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
众所周知,驱动电路或主电路异常时,所以会造成IGBT的损坏,乃时因为直流回路储能电容的放电能量,将其摧毁。因而,若将储能电容临时摘除,再在整机直流供电支路中串联1A保险管,这样的上电试验,就有了安全屏障。异常时,IGBT会得到有效的保护。等修复后,再将电容焊回电路板。中、大功率变频器,因电容器组是单独放置的,不需焊接,处理起来就更为方便。
因而不便切断IGBT功率的供电电源时,我推荐使用第二种方法。这样,勿须切断IGBT功率模块的供电,也能进行安全的试机操作。

旷野之雪
2014-6-24

网友A:
抢个沙发先坐上,支持咸工 又有大作!

网友B:
咸工,支持你!学习快乐!安全测试是有必要做好的,要不没后悔药!

网友C:
看咸工的帖子和书,我也学会了简单的驱动器与变频器维修,这样的经验许多人是不示人的,或顶多整个标题吊吊你的胃口,以示高明。

网友D:
那天,我也试试看

网友E:
很不错的方法啊~ 支持咸工~~

网友F:
好方法啊 学习了

网友G:
感谢咸工的无私奉献111

网友H:
咸工的就是经典啊

网友I:
顶咸工!  好办法,严谨,安全,有道理。
 我修变频器是用带保护的维修电源,这样可以立即带电机试机,20HZ以下。三菱的好多机器,大电容可以不用整个拆,只要把电容中间的短接铜排拆了,或者拆掉下面电容的地线就行。
正常后,20分钟,装配好整机再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顶咸工!  好办法,严谨,安全,有道理。
 我修变频器是用带保护的维修电源,这样可以立即带电机试机,20HZ以下。三菱的好多机器,大电容可以不用整个拆,只要把电容中间的短接铜排拆了,或者拆掉下面电容的地线就行。
正常后,20分钟,装配好整机再试机。
是啊,解除电容,是个比例便利和安全的方法啊。

网友J:
咸工讲的切实“小心驶得万年船”。不能有半点侥幸。不然钱倒霉,前几天我才干了一个igbt二手的600多没了。咸工关于主回路电窜保险,窜灯泡,都熟记了但我没窜在储能电容后,而在电容前。不是我不知而是AB这机是多层板,埋在里看不出在哪层大面积铜膜板至接连到IGBT P,N极的,没想起撤电容,AB机器开关电源输入和主电路P,N极有俩个二极可隔开的。开关电源单独送电,P,N极用调压器慢慢送,到500V电机也转起来了。应该没事了。但后来我看到有几个门极焊的不舒服又补了一下焊,这下外观是好看了,多层板里面却虚焊了,当时没量,先送控制回路有-7v,和AC15V,在门极电阻测的,因驱动板盖着没法直接测门极。就送主回路500V了,启动只听到啪的一声。玩了!一测G1上桥穿了。再测G1,G3门极到门极电阻有几十欧的阻值。从门极电阻到门极接触不良。我用这教训告诉大家。一是要严格按咸工讲的几种方法给主电路送电,二是撤 模块时要保护好焊盘。尽量不要损坏。三是门极每焊一次都要检查与线路接触是否良好特别是多层板。没法只有另外连线。请教咸工:从门极电阻到门极连线大约4-8厘米不等
G1,E1.G3,E3.和e5五根线。走线有什么要主意事项吗?或各朋友知道的提醒我一下。

楼主:
G\E信号线,最好用双绞线。最好独立走线,不要多组信号掺杂在一起。如果有条件,栅、射极并联电阻,最好并在模块的栅、射极上(这是对设计而言了)。

网友K:
好方法,学习了。支持咸工

网友J:
谢咸工!我是个G1/E1我是用双交线的,e5一根单独走线,G1/E1和GE/E3因走向避开P-N级底层铜板位置,G1/E1和GE/E3相交。带负载试过暂时没问题不知以后怎样

网友L:
同情12楼的遭遇,检修机器我宁愿多花时间,多重检测,牺牲一点所谓的效率,也要切实地用多种手段保护逆变模块的安全啊,真的伤不起!

网友M:
好方法啊 学习了 谢谢

网友N(2014-08-10):
我学习过咸工出版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后,我嫌断开铜箔影响美观,所以一直用的摘除电解的方法串接保险,另用维修电源供电

网友O:
咸老师的方法很好,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P(2014-09-26):
就是买了你出的书,才学会修变频器。

网友Q:
实用的方法,值得推广!

网友R(2014-10-27):
咸老师:如果卸掉滤波电容,那整流部分不就没有滤波电容了,这样不是不好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R:
咸老师:如果卸掉滤波电容,那整流部分不就没有滤波电容了,这样不是不好吗?

用维修电源呀。你没有的?

网友S:
小电容就行了,不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T:
这个就要求修板时自己准备一个直流500伏电源了,给电源板单独上电

网友U:
楼主这个帖子非常好。高手们,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V:
西门子数控伺服电源请指教,611a的伺服电源坏了芯片sie20034和模块《告知芯片模块价格》。如何避免器件损失、安全检修测试,不装模块能不能单独试机把前级先修好。有何好方法安全简便。昨晚网上订了您的全套书

楼主:
回复 网友V:
虽然买了我的全套书,却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哈哈。
西门子伺服,未经手过,不清楚具体的电路构成。无法给出指导和分析。

网友W(2014-12-28):
关于四角电容拆卸;按照电容尺寸找一块合适的铜板1-2mm厚,打4个孔,把板放在电容角上用200w电烙铁加热铜板,电容轻易取下。铜板焊在电烙铁头上更好

网友X:
从原理上来说明切断该电源的方法。

网友O:
咸老师说的对,第二种方法最好安上一个47—68微法耐压630伏的电容,起滤波作用,再串一个1A的保险。这样更好一些。

网友Y:
很不错的方法啊~ 支持咸工

网友Z:
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