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4):
怎么把组态画面下载到台达或别的触摸屏上

网友A:
不可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把组态画面下载到台达或别的触摸屏上
组态王貌似有嵌入式的 能下载到别的屏里???

网友C:
这个我认为不可行
我没这样试过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每种型号的屏都对应自己的软件,很难把其它软件的程序直接下载到不同品牌的屏里。

网友E:
组态王软件是pc组态上用的,不用于触摸屏,无法下载。

楼主:
我还以为可以呢,原来是不可以的,谢谢你们这些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