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这能不能当PLC显示屏用?

楼主(2014-06-24):
请教各位大师,这屏幕能不能当PLC显示屏用?自己想学学PLC,想练练啊,光看资料没有啊。

网友A:
看你的这个东西应该是从机床上弄下来的吧,接口都不是9针COM口,想通讯都连不上,也许有高人能转换一下连接上,但新手肯定是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家的电脑横机上面的,是做羊毛衫机器的显示屏。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西门子的屏,看看网上有没有相应的通讯线吧

网友C:
怎么没有一点产品信息呢?

网友D:
找相关资料.

网友E:
这属于专机上的屏吧?他原来下位机连的什么啊?

网友F:
想那么复杂干什么?!直接买个文本新的两三百元,旧的也就几十块就OK了。

网友G: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数控操作面板,需要相对应的控制器与其连接使用的。
内部说的明白一点,其实就是一个电路板加按键面板,主程序是烧写好在电路板芯片里面了的,基本上无法修改。
东西还是有用的,前提是完好。还是可以研究的,只是需要很高级的嵌入式系统的知识。

网友H:
这是专用的

网友I:
如果你技术可以的话那就可以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想那么复杂干什么?!直接买个文本新的两三百元,旧的也就几十块就OK了。

是的,eview的才300多一个新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给的意见,我准备买一套信捷的PLC和信捷的7.0触摸屏来学。学习吗肯定要花学费的啊。

网友K:
回复 楼主:
有钱人呀

网友G:
呵呵,说不定楼主就是土豪呢,毕竟是家里开工厂,能有大钱赚取。
话说楼主应该好好的利用家里的工厂设备,从技改自己家的工厂设备开始,然后开一个做设备来卖的公司。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钱啊,但为了学好它,又接触不到啊,只能买啊。

网友K:
回复 楼主:
用仿真软件也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家里没厂啊,真有这种做设备卖的想法啊。所以现在自己开始努力学工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这么真切感啊,想自己做个像样的柜子试试,然后慢慢学啊。

网友G:
呵呵,但是你之前是说过的呀,难道是口误吗?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家的电脑横机上面的,是做羊毛衫机器的显示屏。

楼主:
回复 网友G:
倒闭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