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14-06-24):
我的W7电脑与Q02UCPU连接上后,电脑能找到COM口,就是不能通讯上,连线是USB-QC30R2,换了2根,还是不行,换了1根两头USB的也不行,望大侠指点迷津!谢谢了!
学无止境,贵以恒

网友A:
USB-QC30R2或者直接的USB电缆都要装驱动的,你的驱动装好了没有?

网友B:
     先装驱动,电脑的COM与PLC的COM口要相同.

楼主:
驱动都安装了呀,COM口都能找到。没法了,麻烦你们了!
学无止境,贵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