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压器

楼主(2014-06-24):
那位老大知道三相变压器的容量规格?(300kW——1OO0kW之间有那些型号规格?)

网友A:
变压器,都不行kW单位,而是用kVA单位。kW一般是有功的单位。伏安是视在功率单位。另外,变压器的规格,可以直接与制造商咨询,或定制。应该是与电机的规格适配的。

网友B:
有315,400,500,630 ,800,1000  这几种规格。

网友C:
这个中间的规格很多
常用的只有几种

网友D:
   容量的话,国家标准容量为:
30,50,63,80,100,125,160,200,250,315,400,500,630,800,1000,1250,1600,2000.
   我所见到的,电缆厂用的变压器:1250KVA,1600KVA各一台.

网友E:
你还是度娘下,型号参数更齐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