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4):
如题:成都电焊机厂凸焊机型号:TN-500-3 不能焊接,请问各位老师如何修理?

我电子技术才刚开始学习,还什么都不懂,单位的一台成都电焊机厂凸焊机型号:TN-500-3 不能焊接,我不会修,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电脑显示屏下方第6个灯亮,    指示灯旁有英文说明(PRESSURE  SWITCH FAULT)对应中文翻译为  压力开关失灵

这台机器经一些维修师傅修过,但没有找出故障原因。我对凸焊机一点都不懂,请问老师,这个故障应如何修理,别的维修师傅把电脑显示屏背面的电路板都修过了,来了前后4批维修师傅共6个人,都没有修好

可控硅旁一个元件断过引脚,又被人焊上去了,这个元件标识为 ZNR
                                                       20K781U

我在网上查这个元件为   压敏电阻,20,为氧化锌压敏瓷片的直径(Φ20mm),20K781U:
20——直径20mm;K——误差10%;78——耐压有效值;1——第三位数字是耐压有效值后面0的个数,如781就是耐压780V。

我又问了凸焊机的操作工,他说这台凸焊机故障现象为“气缸只能下行,不能上行”

控制气缸的部分:只能进气,不能出气;只有当压力开关打很大时(压力升很高的情况下,气缸部分才能上行)

有人怀疑:凸焊机气缸内积水过多,导致气量不足

请问老师,这个故障到底是机械还是气动还是电器部分故障导致的?

想请老师详细指点!

网友A:
不能焊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点!

故障现象为:凸焊机没有焊接的动作

网友B:
老古董啦

网友C:
既然有故障显示,6个师傅处理后这个显示还存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老师指点!

我又问了凸焊机的操作工,他说这台凸焊机故障现象为“气缸只能下行,不能上行”

控制气缸的部分:只能进气,不能出气;只有当压力开关打很大时(压力升很高的情况下,气缸部分才能上行)

有人怀疑:凸焊机气缸内积水过多,导致气量不足

请问老师,这个故障到底是机械还是气动还是电器部分故障导致的?

网友D:
呵呵,还有数控操作面板呀,高级老古董哟。
排除设备的故障,区分是电气控制系统故障还是机械组件故障,需要专业人员,需要该套设备的全部资料,包括电气控制系统图纸与机械结构原理图。
要是什么资料都没有,难度较大。

网友E:
是啊,先得熟悉一下该焊机的操作工艺,然后判断故障是机械还是电气的问题。维修才有下手处啊。
先找出气缸不能上升的原因,并排除。再试机。

网友A:
你的供气压力是多少?
建议重点检查机械的气缸
气缸内部磨损漏气或者变形等都可能造成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