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4):
S7 200带海泰客的10寸HMI触摸屏,以前没这毛病,这次用的,只要电机一转,蜂鸣器响很烦人的。不知道怎么屏蔽掉这个蜂鸣器?

网友A:
把蜂鸣器拆了,或者用胶纸贴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辟!

英雄所见略同。不过新买的屏,就拆了,真的有点不情愿呀。想是否还有不拆的解决方案吗?如果没,最终这是垫底方案。

网友B:
想法跟1楼一样,直接拆掉。如果有设置,把设置所有和蜂鸣器有关的关闭。

网友C:
应该怀疑屏是否有质量问题或者软件程序编写是否有问题。

网友D:
     软件和硬件两方面考虑.

网友E:
马达一转,蜂鸣器就响?应该是干扰所致吧。
触摸屏的蜂鸣器是用来报警的,哪里说拆就能拆的?排除一下干扰源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可能是使用问题了。但不是干扰,应该是哪里没弄对。正在与执照上技术支持沟通解决。应该是软件编辑使用的问题。

网友F:
PWS6A00T的型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10寸多一点的。刚买的屏。

网友G:
是ADP软件设置问题吗?期待真相。。。。。

网友F:
DIP7开关位置改一下,送电进到系统菜单看一下有没有关闭的选项;

楼主:
很感动,谢各位的关注和提示!此问题已解决。是海泰克技术支持帮助解决的。

打开工具栏,参数设置,修改参数设置。见下图示:

网友C:
果然拆东西是治标不治本。虽说海泰克卖给了北尔也不至于这么脆弱。

网友H:
触摸屏的干扰问题或者屏的质量出现故障

网友I(2015-10-09):
回复 楼主:
能给我发一份海泰客触摸屏的程序么?非常感谢614096244@qq.com

楼主:
海泰克的屏,软件不是我编辑,所以我手上没有现成的程序。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