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4):
6月22日21点,一小化工厂朋友来电求助,其单位白天运行中烧毁90kw引风机电机一台,连同变频器一起烧毁,无备用电机更换75kw电机后,找来电柜制造厂家用软启动装置运行,在启动过程20秒左右电机冒烟,现场电柜空开跳闸,配电室出线空开跳闸,到此化工厂领导不再信任电柜制造厂家,来电求助,22点赶至现场,由于当时不清楚现场具体情况,路上分析最快恢复生产的应急方法,在想能否直接启动?变压器容量多少?开关容量多少?现场有没有直接启动接触器?如果容量不够,能否点动多次逐步启动运转应急生产?

楼主:
至现场后了解到连接图如下:

楼主:
详细了解情况如下:
1、引风机一直用变频器运行,频率在48Hz左右,电流130A左右,软启动一般作为备用。
2、上午工况一样,突然变频器异响跳闸,电柜厂家检查电机烧毁,变频器IGBT输出全短路
3、下午找75kw电机更换后,改软启模式,进口风门全关启动电机,三相电流满表(250A)
4、电机启动后转动但加速不快,20秒左右电机冒烟,空开跳闸。
5、晚上买到二手90kw电机,电柜厂家停电静态检查软启动,暂无异常

楼主:
本人到场后:
1、检查新装电机相间、对地绝缘,相间通断,进出电缆绝缘,一切正常
2、检查软启动无异常后,上电空试,再带一3kw小电机,正常运转但很快报输出缺相,因电机功率太小,此乃正常,初步判断软启动正常可带90kw电机试机。
3、要求断开联轴器空试电机,(之前烧毁75kw电机时厂家没有这样试验)
4、电机空载启动正常,转向正常,启动完2秒钟后电机自由停机,但软启动屏幕显示运行中,电流为0,怀疑软启动内部旁路接触器故障不能吸合,或根本就没有内置旁路接触器。
5、因生产急用,把变频器隔离接触器KM1直接连接QF1,用软启动把电机带起来后手动转换停止软启动,并马上启动KM1。(曾考虑用软启动运行输出继电器控制KM1,但改动大)

网友A:
怪事 变频器怎么不保护呢

网友B:
结果怎么样呢?现场情况介绍非常详细……

网友C:
  实像这种90KW的小电机可以直接启动的,没必要用软启动带。变频器运行在48Hz基本没有什么节能效果!软启动正常旁路时其旁路接触器吸合会有明显的声音,这个一听就知道!

楼主:
6、QF1至KM1短接线连好关闭风门,启动软启动,因空载约6秒启动完毕,马上停软起转换KM1电流短时满表后恢复正常,操作工反映电机振动一下后方向反转,马上停机检查。
7、详细检查主回路相别,发现电柜厂家安装低级错误,两个接触器电机侧连接母排居然是正反转方式联接,责令厂家改正。
8、再次空载启动软起并手动转至KM1,运行正常
9、接好联轴器启动软起,观察软起屏幕显示三相电流700A并缓慢下降,电机启动10多秒加速比较缓慢,手动停机。
10、查看软启动参数,模式为电压斜坡方式,启动电压为默认50%,启动时间为40秒,把启动电压改为70%,启动时间改为30秒11、再次启动,电机加速明显,约16秒启动完毕电流降为80A左右,逐步开阀门加负荷电流控制在150A。
12、至此凌晨1点设备应急运行改造完成,因无过载保护,要求操作工严格控制运行电流不超过160A,但还有许多疑惑。

看世界杯明天再续

网友D:
LZ不错,把自己看到的和自己所做的都写出来在这里分享,是一件美事!感谢楼主!

网友E:
风机轴承有问题了吧?要是轴承没有问题,看看变频器VF补偿参数,

楼主:
疑惑:
1、90kw电机烧毁后拆开发现轴承损坏转子扫膛,电机扫膛变频器能否保护?电机定子线圈瞬间击穿短路变频器能否反应并保护
2、75kw电机烧毁后拆开发现绕组局部击穿,据了解当时检查对地绝缘正常,但相间绝缘没检查,是2月前正常运行拆下来备用的
3、引风机关闭阀门反转启动会不会引起电机烧毁?其反转启动负荷与正转启动负荷有没有区别,(离心风机)
4、90kw引风机直接启动时间?启动电流?250A(内部固定10倍瞬动)空开能否躲过?
5、变压器应该是足够直接启动的。
6、当时安装是如何试机的,难道变频器与软启动方向相反没看出来?
7、可能是:软启动方向正确,变频器因内部逆变后方向也对?或者变频器方向错误但用设置参数把方向改过来了?

网友F:
这个过程够详细顶了,转子扫膛,轴承损坏,电机运行时声音明显增大的吧。这个没人注意?

网友G:
这样的讨论涨姿势啊!

网友H:
电机掃膛不应该变频器挂了啊!变频器不会过载保护?
怀疑还有其他没发现的问题存在

网友I:
楼主辛苦,谢谢无私的奉献。长知识。大师级人才。

网友D:
高频高速运行时候扫堂定子线圈短路是保护不了的。时间上根本来不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变频器驱动的电机突然烧毁短路,变频器岂不是都要陪葬。普通电机变频非正弦运行,谐波等影响电机会更容易老化?

网友D:
回复 楼主:
对头

网友J:
同一台设备上连续烧坏电机,应该重点检查机械部分是否有卡滞或运转不顺畅?风机轴承缺油吗?轴承是否坏了?一般正常来说,电机启动正常后电流会下降很多的。

网友K:
浏览了一下,介绍较为详细,加精以资鼓励。

网友L:
工作中总能碰到这样奇怪的故障!有什么是我们没注意到的呢?

网友M:
7、详细检查主回路相别,发现电柜厂家安装低级错误,两个接触器电机侧连接母排居然是正反转方式联接,责令厂家改正。
从这看,似乎不是变频器、软启动故障

网友N:
楼主做事还是挺细心认真的,值得学习。

网友O:
分析很到位,描述很清晰

网友P:
第2个电机是翻转烧的   原因是进口风门变为出口风门 还是关死启动的   不知对不对?

网友Q:
写的非常详细,不错!

网友R:
日常巡检没到位造成现在的结果,对于大功率电机必须是轴承能够随时补充黄油的,风机转速快可以考虑补充高速黄油。

网友S:
电机扫膛变频器无法保护,不能片面的认为变频器任何故障都能保护,上个月我单位就发生过同样的扫膛烧毁电机的故障。

楼主:
据了解,当时上变频器就是为了启动用,主要目的不是调速,但有时也会调速到35Hz左右运行。
75kw电机烧毁后问遍在场人员都不清楚当时的方向是否正确,因为更换电机后的方向正、反转都有可能,75kw电机启动反转只是猜测。
细想起来90kw电机软启动完成2秒左右是听到内部轻微响了一下,估计是内部旁路接触器动作声音,但既然已响吸合为何无电流,难道其内部接触器还带有熔断器?或者根本就没合上?

小单位好多常识和检查都不太理想的,无非都是想节约用人成本,但本次事故他们损失较大,停产1天,烧毁4台设备。

网友T:
讲解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U:
这个帖子好!

网友V:
国产的没有%100保障,我公司去年底一台空压缩机75KW电机烧坏了,没报故障,只有空开跳闸。还得平时保养加油。

网友W:
回复 网友X:
我有一次把西门子SNAMIS 小家伙进出线接错了
居然没有烧掉
怎么回事呢

网友Y:
7、详细检查主回路相别,发现电柜厂家安装低级错误,两个接触器电机侧连接母排居然是正反转方式联接,责令厂家改正。真是低级错误

网友Z:
也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A:
这种事,曾经在山东遇到过。
星三角和软启动器二种方案运行。用星三角吧,热继老保护;用软启动器空开老跳闸。
刚开始也找不到原因。后来一问,设备被改造了,本来以产就星三角用电机好好的,从来不热保。可是这次加个软启就这样了。知道这个事后,就拆除软启下口线,电机运行没问题。明白道理了后,终于找到一个法子,就是在软启下端加个接触器,就是用软启,接触器吸合。用星三角,接触器不吸合,隔离开本来到电机的电反串到软启器。最后设备正常运行。

网友AB:
回复 网友S:
电机扫堂,为什么变频器保护不了啊,电机扫堂,电机会出现过载啊,变频器不是有过载保护吗

网友AC:
楼主这样的案例写得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AD:
回复 网友AA:
学习了,支持多发表技术经验

网友AE(2014-08-11):
1.电机扫膛变频器能否保护?
这个需要定量分析了,要看电机扫膛的严重程度。

首先,变频器或者热继都是按照电机的电流数来进行保护的。

其次,一般情况下,风机选型都偏大,变频器一般是和电机同功率。比如说90KW引风机,正常运

行电流可能只要130A即可满足工况要求。如果这时发生扫膛故障,比如说电流增加到170A,变频

器会认为电机工作在满负荷状态。

而此时电动机的效率急剧下降,所增加的功率全部用于内部机械摩擦,导致电机过热烧坏。而变

频器或者热继都不会保护的。

90KW离心风机,叶轮都是独立的轴承箱支承,电机通过联轴器和风机相连,如果电机轴伸端轴承

损坏,电机转子可能被联轴器支承,或者电机轴承并未完全失去支承作用等等原因,就可能出现

这种情况。

如果电机本身就工作在满负荷条件,或者扫膛比较严重,电机电流必然超过额定值,变频器会报

过载故障。

如果电机扫膛非常严重,电机电流剧烈增加,变频器会报过流故障。

如果电机和风机用皮带转动,因为有皮带预拉力,如果发生轴承损坏,电机转子被皮带拉紧到定

子上,阻力剧增,变频发生就报过流故障。

电机定子绕组突然击穿,变频器会保护的。

你的现场,电动机和变频器同时烧坏,一旦发生短路,短路电流很大,变频器能否及时保护就很

难说了。

3.引风机关闭阀门反转启动会不会引起电机烧毁?其反转启动负荷与正转启动负荷有没有区别?

离心风机关闭阀门反转启动和正转启动负荷相同,正常条件下不会造成电机烧坏。

关闭阀门后,离心风机不进风,启动时叶轮所受转动阻力小,电动机主要是克服叶轮的惯性。所

以,反向启动和正向启动,负荷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离心风机进风越多,负荷越重,关了进风口,负荷很轻。

第二,离心风机反转时,进风口仍然吸风,出风口仍然出风,只是风压风量效率都低,

以上两点和人的直觉相反。

4. 90kw引风机直接启动时间?启动电流?250A(内部固定10倍瞬动)空开能否躲过?

这个要看你风机叶轮的惯性大小了。满压直接启动时,电机堵转,电流1000A左右吧。90KW电机

的额定转差率比较小,电动机是一直加速到快要接近同步转速时,电流才降下来。

250A空开能否躲过,那就看启动电流的持续时间和 空开的动作曲线了。

网友AF:
学习并参与:
4、电机空载启动正常,转向正常,启动完2秒钟后电机自由停机,但软启动屏幕显示运行中,电流为0,怀疑软启动内部旁路接触器故障不能吸合,或根本就没有内置旁路接触器。

估计软起动器调试好后也不会使用过,等于是新的,出问题的可能不大吧?

网友AG(2014-12-14):
楼主的总结很好,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AH:
学习大家的经验了

网友AI:
换一台后,20S又烧,该考虑机械部分,电源这些问题了。奇怪了,为什么变频器没保护停机呢?

网友AJ(2016-03-30):
回复 网友AA:
应检查:
一:相序是否一致(直观检视)
二:接触器接触电阻是否正常(红外热成像或接触电阻测试)(软启动器是否有隐性故障?楼主没细查未知结果)。
三:机械故障是否排除(楼主叙述未知),两主接触器(三角形接触器吸合与软起正常工作接触器脱扣两者时间差多少(????!!!!)
盲目隔离只会留下隐患,很可能两接触器型号不匹配或有一个有机械阻滞)
楼主细想是否这样?
讨论而已,节约砖块。

网友AK:
电机烧了变频器不保护可能参数不正确吧

网友AL:
电机运行过程突然跳火短路,此时变频器无法准确保护的!!

网友AM:
电机线有没有破皮接地的问题!

网友AN:
引用 网友C:
  实像这种90KW的小电机可以直接启动的,没必要用软启动带。变频器运行在48Hz基本没有什么节能效果!软启动正常旁路时其旁路接触器吸合会有明显的声音,这个一听就知道!
90KW还小电机啊?

网友AN:
引用 网友D:
高频高速运行时候扫堂定子线圈短路是保护不了的。时间上根本来不急。
使用三菱2.2变频器,一拖10台电机,同一时间内只能一台电机运行。使用过程中,由于接线有毛刺,电机接线柱处短路,变频器可以保护,那么定子线圈短路应该也能保护吧!
也许是电机功率大,短路电流过大

网友AN:
引用 网友M:
7、详细检查主回路相别,发现电柜厂家安装低级错误,两个接触器电机侧连接母排居然是正反转方式联接,责令厂家改正。
从这看,似乎不是变频器、软启动故障
软启动和变频是一用一备,不会再短时间内切换的。电机烧坏和这个错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网友AN:
引用 网友W:
我有一次把西门子SNAMIS 小家伙进出线接错了
居然没有烧掉
怎么回事呢
运气好!应该买注彩票,呵呵

网友AN:
引用 网友AI:
换一台后,20S又烧,该考虑机械部分,电源这些问题了。奇怪了,为什么变频器没保护停机呢?
第二台电机烧坏像是电机自身的问题,和软启动没什么关系

网友AO:
楼主是高手讲的很详细,在下学习了

网友AP(2016-07-27):
90Kw电动机直接起动的电流最大值约为180*14=2520A,250A断路器的瞬时动作值是2500A,计入正负10%误差,负误差就不能用,正误差就能用。

网友AQ(2017-01-15):
变频器和电机都烧了???怎么没有保护
电流大???

网友AR:
好帖,写的真详细,每一条评论我都看过来的,奇怪的现象必有其原因,引人深思啊

网友AL:
软启动器我是铁定不会选用滴:谐波最大的元凶就是这个家伙......
不过连续烧毁不检查主回路和电机转向的,只能说基础知识欠缺

网友AS(2017-05-17):
感谢分享,和大家的评论。长知识了。

网友AT(2019-05-29):
回复 网友AU:
学习了

网友AV:
楼主厉害!佩服佩服!学习了,对这个软启动还不知道呢,没有见过是什么样的宝贝

网友AW(2024-12-03):
回复 网友AN:
国产的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之前试机遇到过,怎么搞电机就是不运行,变频器显示啥的都正常(参数设置都没问题);最后查了变频器进出线接反。好像是东元的变频器

网友AX:
引用 网友AW:
国产的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之前试机遇到过,怎么搞电机就是不运行,变频器显示啥的都正常(参数设置都没问题);最后查了变频器进出线接反。好像是东元的变频器
变频器进出线接反都能完好无损,这个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