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更换补偿电容需要停变压器吗?

630kva的油侵式变压器

网友A:
当然要停了

网友B:
不但要停电,还要给旧电容放电,否则存的那点电,会电你的。

网友C:
楼主有系统原理图吗?或者现场照片上传……
如果更换低压补偿柜的补偿电容器,只要断开所在柜的隔离开关,做好安全措施,如上锁挂牌等。

网友D:
3楼说的情况也有道理;
工作人员要有安全意识,最好有相应的经验。

网友E:
未听过更换电容器要停变压器,只需把电容器退出运行,断开电容柜总开关,断开各电容器各分路开关,最后放电即可更换。

网友F:
怎么类型的补偿?
低压侧的没有带独立的开关吗?
至少我见过的不需要

网友G:
5楼主说的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未听过更换电容器要停变压器,只需把电容器退出运行,断开电容柜总开关,断开各电容器各分路开关,最后放电即可更换。
放电是接负载,还是直接对地

网友E:
我们100kvar 480v的电容器一般先直接相间两两放电,再直接对地逐相放电。

网友H:
回复 楼主:
400伏的用个灯泡放还直观,对地放就行,电容内部都有放电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400伏的用个灯泡放还直观,对地放就行,电容内部都有放电电阻
接触器是不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100kvar 480v的电容器一般先直接相间两两放电,再直接对地逐相放电。
相间具体怎么放电

网友I:
    企业配电房电容是功率补偿之用,现在不仅电容柜是独立的而且大多数是采用低压集中补偿,控制采用智能功率无功补偿控制器。电容切换采用电容专用交流接触控制,接触器有放电功能。不知楼主是低压集中补偿否?如果是,应该电容柜有独立的刀开关、3块电流表、功率因数表。如果是这种 是不需要停电力变压器的。

网友J:
1,换电容不用停变压器,断开电容总开关并做好安全防护;
2,电容要放电,本身也有自放电装置,为安全起见,可用加热管一端接地一端接电容,逐相放电.

网友H:
回复 楼主:
小继电器就行

网友K:
如果更换低压补偿柜的补偿电容器,只要断开所在柜的隔离开关,做好安全措施,如上锁挂牌等。

网友L:
看是怎么样做的,一般来说是不用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企业配电房电容是功率补偿之用,现在不仅电容柜是独立的而且大多数是采用低压集中补偿,控制采用智能功率无功补偿控制器。电容切换采用电容专用交流接触控制,接触器有放电功能。不知楼主是低压集中补偿否?如果是,应该电容柜有独立的刀开关、3块电流表、功率因数表。如果是这种 是不需要停电力变压器的。
一间小屋,变压器,电容什么的  都在小屋中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般需要多久?单个电容的

网友C:
楼主方便的话上传现场照片!!

网友H:
回复 楼主:
就几秒钟

网友I:
回复 楼主:
630kv应该有高压柜,应该是低压集中补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630kv应该有高压柜,应该是低压集中补偿哦。
对,就在变压器旁边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未听过更换电容器要停变压器,只需把电容器退出运行,断开电容柜总开关,断开各电容器各分路开关,最后放电即可更换。
正解!支持一下!

网友N:
安全距离必须够,做好安全技术措施,是可以的。若是负荷不那麽重要就把变压器停了。

网友O:
 一般不停的,拉下电容柜的开关,放一下电容的电,就可以换了,里面毕竟是配电柜,还是要注意安全的防范。

网友P(2014-08-02):
更换电容器不用停变压器,只需操作控制器把电容器慢慢一个一个退出运行,断开电容柜总开关,断开各电容器对应上端空开,等几分钟电容放电后就能更换了。

网友Q:
安全第一,如果允许的话,还是停变压器后再进行

网友R:
是高压侧的还是低压侧的?如果是低压侧的一般都不用停变压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