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摘要:传感器实际上是一种将称重信号转变为模拟电信号或者数字电信号输出的装置,根据不同的实际工作环境正确选用传感器,直接形影传感器的精度及寿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高温环境,对于高温环境下工作的传感器常采用耐高温传感器;避免涂覆材料熔化、焊点开化、弹性体内应力发生结构变化等问题。多粉尘,潮湿度较高的环境,容易造成短路,应选用密闭性很高的传感器。电磁场干扰,某些环境干扰厉害直接影响精度或者称重显示不稳定,应该对环境检查影响的来源,和选用屏蔽性较好的地磅传感器。
称重传感器中最多的是电阻应变式称重,应变片是称重传感器的核心单元,弹性体是基础组成部分。称重传感器按结构类型分主要有S行双连孔式传感器,柱式传感器,轮辐式与桥式传感,柱环式传感器,剪切梁式传感器和单S梁式传感器。S行双连孔式传感器量程范围一般在2Kg到500Kg,这种类型称重传感器抗偏,抗侧能力较强。柱式传感器的测量范围都很大,一般最大可以达到几百吨,它刚性好,抗过载能力强,加工也简单,重量也比较轻。轮辐式传感器由于结构的对称性,所以能够承受大的侧向力,由于它有较大的滞后误差,很多场合都被桥式传感器所取代。桥式传感器的弹性体形状象桥,因此得得名。桥式传感器精度高,标定方便,普遍应用于汽车秤跟平台秤等多个场合。柱环式传感器由于本身的结构特性目前大多仅用于测量拉力,其精度一般在0。03到0。05之间。剪切梁式传感器运用剪切原理制作而成,精度跟稳定性都很高,一般都不需要要线性补偿都能达到要求。它不受测力点变化的影响。测量范围在几十Kg的场合一般选用单S梁式传感器,它不适合在振动大的时候使用。
为大家介绍称重传感器在选用过程中一般要考虑以下问题:
一、安装要求,有些场合就直适合某种特定的称重传感器。
二、使用环境条件,如需密封、防爆等。
三、传感器的精度等级。精度等级通常由弹性体结构决定,以及处理过程中是否有线性补偿。
四、传感器的量程范围。估算被测物体的最大重量在多少,要想获得较准备的测量数值一般选择的量程是被测体最大重量的2到2.5倍。
五、传感器使用过程受温度影响的特性和蠕变特性。

网友A:
不管什么传感器,只有现场见了具体应用才能了解。

网友B:
       称重传感器属于传感器中的一种.

网友C:
称重传感器属于传感器

网友D:
题目出的,语文表达能力呀。传感器的种类多了去了,怎么能这么描述它的区别呢?如果说称重传感器和测力传感器的区别?或者说称重传感器与应变力传感器的区别?或者说称重传感器,与热电阻传感器的区别?等等,还是有说的(比较的)内容的。否则....

任何问题,都要有的放矢,否则,问题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