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BD怎么接线

楼主(2014-06-25):
FX3u-485-BD模块有5个接口,外围称重仪就只有RS485+和RS485-两个接口,这通讯要怎么接线

网友A:
RA RB接R+ R-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RDA SDA短接
RDB SDB短接

网友C:
RDA SDA短接接R+ RDB SDB短接接R-

网友D(2014-10-06):
使用相同的模块,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跟OMRON NB7W通讯,也按上面说的接线,可是485-BD的接收灯会亮,而且不闪,发送灯一直不亮,参数也检查了几遍,还是不行,难道那个模块损坏了?

网友E:
好像还要接终端电阻的

网友F(2015-11-30):
回复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