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大侠们好。我有一个用电器次级用的是3mmX4mm铝线,现在想加大电流,找不到铝线,想用15mm方的铜线并联上去,会怎么样?现在的铝线通过50A 电流, 改变后会瞬间流过300-500 安。
感谢答复。

网友A:
还是换一样的吧,电阻率不一样的不好

楼主:
谢回复,搞不到铝线是一个原因,空间不够,想用铜线可以承载较多电流。我只是怕加上铜线后会不会把铝线烧掉。顺便说一下,改造后只偶尔用一下。

网友B:
时间长了不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从安全考虑还是换铜线吧,铝线装得下,铜线就更没问题是吧,用铜线负载同样的电流可以比铝线小一规格的

网友C:
你直接换成35mm2的铜线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