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接同门电话,工地用电,三相带互感器计量电表,时而反转时而正转,本次抄表总用电量是负数,更换新电表后故障依旧.

以上是接线图,没接地.请大神帮忙解疑下,谢谢!

网友A:
估计线接错了.

网友B:
互感器电流进出方向检查一下

网友C:
查接线是否正确,看反转时是什么情况。

网友D:
互感器。干扰

网友E:
如果计量表是互感器的,十有八九是二次线接错了,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单位有上百块表,有时候累计的表数就差不多,有时候就差很多,后来校一下表线,真的有接错的!

网友F:
楼主接地看一下有变化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计量表是互感器的,十有八九是二次线接错了,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单位有上百块表,有时候累计的表数就差不多,有时候就差很多,后来校一下表线,真的有接错的!

支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已将大家的方法告诉同门了,他正在查对线,找到原因会及时通告的,再次感谢大家的用时回复.

网友H:
互感器的相序接反了,可以用220伏的电炉子一相一相的检查。

网友I:
电表下面接线端子盒里的互感器短路片去掉了吗?以前遇到过一次,厂家安装完电表忘记去掉短路片,运行一段时间发现表不断不跑还稍微倒跑

网友J:
估计是互感器装反了

网友K:
你看看是不是接焊机的那相不正常啊,焊机也是空载的时候正转,焊接的时候反转。

网友L:
三相相序不对,换相 多换几次,总有对的

网友M:
我装的表是1.3 接互感器,2接相线

楼主:
最新反馈:据同门及他的同事查线路后再次证实,线路与8楼所给的图纸一样,重复检查无错,电表还是会反转,他同事提出疑问,电表唯一不同的接线就是进电表三相电是接在电源线穿过互感器后的母排上接的,还有谁知道怎么处理的?先谢谢了.

网友N:
你把电流互感器的P1和P2对调一下看。

网友O:
回复 楼主:
把电源线挪到互感器前面试试

网友P:
在正常接线时,三相负载极不平衡,如把大功率焊机都接在相同的两相上,其工作时会导至计量电表反转。尽量把三相负载调平衡,试试看

楼主:
消息更新:刚通电话,询问处理情况,让其用电笔测三相互感器各条线,测出中间一相电笔灯不亮,判断应该是互感器坏了,等停电更换互感器,再更新处理情况.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与热情指导,谢谢!谢谢大家.

网友Q:
引用 楼主:
最新反馈:据同门及他的同事查线路后再次证实,线路与8楼所给的图纸一样,重复检查无错,电表还是会反转,他同事提出疑问,电表唯一不同的接线就是进电表三相电是接在电源线穿过互感器后的母排上接的,还有谁知道怎么处理的?先谢谢了.
 电表三相电源线不能穿过互感器

网友R:
请问你工地上是不是有好多台电焊机?如果有的话,请尽可能平均接到三相上

楼主:
现已OK!星期天处理情况如下:原接线S1进电表1,4,7;从电表3,6,9回至S2,将S1,S2三个互感器接头对调,电表正转.以前从没遇过这情况,心里还是郁闷,想不明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再次的谢谢回贴.

网友S:
1.4.7是电压进线,是互感器坏了?,还是线接反了?应该是互感器坏了不是线接反了,以前老式三相电度表是三相两元件,两元件就是只有两个电流线圈,三相均衡负载没问题,假如接两相电焊机,接在没有电流线圈的那一相上,电表就反转,

网友T:
回复 楼主:
这样处理的好了的话难道是互感器的引出头标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刚开始反转,判断电表坏,更换新电表,还是反转,查过线路没问题,因装了用了很久也没反转,是上个月抄表才反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如果是引头相位有错,装那么久了用了也都正常,为什么到上个月抄表才反转呢?我也想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R:
工地上有多少设备我真不知道,是同门求助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图查了,真的没错.以我的水平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网友U:
说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