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温度

楼主(2014-06-25):
各位大神:
       三相变压器是不是B相最短?最近还发现A相温度最高了,原来都是B相最高,这是不是偏相的问题?

网友A:
A相用电多

网友B:
注意过电流没有。

网友C:
是不是哪一相电流大持续时间长 就温度变高尼

网友D:
三相负载 不平衡!
哪相挂的设备多,电流就大 就会发热

按你所说的  看看是不是A相加设备了

网友E:
正常是B相会高一些
A相温度高要看看负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