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请教各位大侠个问题,我用ABB变频器带动一台5.5千瓦螺杆水泵,启动时水泵扭距比较大,启动方式我选择扭距提升,有时启动变频器频率升到20赫兹后就自动下降到6赫兹可是水泵没有运转,我设定的频率是50赫兹,请教大侠我应该设定那种启动方式启动水泵,标量,自由,转矩提升我都实验了,就转矩提升方式有时候能启动

楼主:
我把扭距提升电流都设定到百分之300

网友A:
如果你的机械负载和电机负载不配备再调大也没用

楼主:
用工频电源启动水泵什么问题都没有很好启动,水泵和电机都是生产厂家配套好的标准件

网友B:
转矩提升100%,然后在V/F控制模式,把给定信号置于30Hz,等待电机转起来了,再给50Hz。同时最好监控一下电流,看看电流是否已经被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