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启动水泵

楼主(2014-06-25):
频率不上升还自动下降

网友A:
转矩提升不要设置太高了,100%足矣。看看电流是多少?是不是被限制了?

网友B:
是闭环控制的吗?

网友C:
查下,电流输出是否超限,实际转矩是否超限,你的电机能动吗?有点像堵转~~~~

网友D:
把问题讲明白点,是闭环控制还是开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