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大家好 请教下 做一个公用的调用块 里面的开关量输出 有个延时 怎么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请教下 做一个公用的调用块 里面的开关量输出 有个延时 怎么做啊
块内使用定时器指令并将定时器编号通过Input变量引入块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