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4-06-25):
有固定点焊机,现要加一可活动的焊接工作台,焊接工作台有两伺服电机带动,把它们分别叫伺服电机1和伺服电机2,如图所示,这两台伺服电机可实现夹具前后左右移动,以便固定电焊机自动焊接零件上的不同位置的焊点,伺服电机都是有丝杠滑轨组成,已知伺服电机1所带动的机构重量预估为200斤,伺服电机2所带动的机构重量为140斤,伺服电机想用MR-J2S-A系列的,但我不会选型,大侠们能告诉我该用什么型号的驱动器和电机,谢谢了!

网友A:
相当于要开发一套焊接变位机,选伺服时减速机规格、参数也一并要考虑。

网友B:
没用过三菱的伺服,用的安川的比较多。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要开发一套焊接变位机,选伺服时减速机规格、参数也一并要考虑。
要用减速机吗,我这里不用减速机行不行?以你职业的眼光看,能说说该用多大功率的伺服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三菱的伺服,用的安川的比较多。帮不了你……
以你职业的眼光看,要用多大功率的伺服电机,要不要配减速机?

网友C:
先计算一下各个伺服所需扭力。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参考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要是选择安川的,我会选中惯量SGMGV 1.8KW 1500r/min 12N.M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
我按你给的例子用台达的伺服选型软件计算的扭矩为1.663N.M,与你计算的12.672N.M相去甚远,这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