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一台博世力乐士 G3 15KW  上电后变频器显示面板  闪烁?请各位老师指点啊?

网友A:
面板显示什么内容闪烁啊POFF吗?

网友B:
把开关电源的电容全部换掉,还有就是检查开关电源的小板上面的电阻是否变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字符  就是闪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A:
开关电源有问题 检查没有

网友C(2024-02-17):
上电闪小红点吧,25V  100UF那俩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