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变频器开始报过电流,手动复位之后报电机接地,后把输出到电机的线拆掉之后空载报还是报电机接地故障,然后又把变频器打开吹灰尘,换面板和主板之间的排线,装上试机空载正常了,但一接上电机还是报电机接地故障。最后把电机接到另外一台变频器上试机。电机正常运转。电机的负载是风机。请知道或者见过此问题的师傅给指这一下。谢谢。upload=jpg]/uploadImages12/512143528c66027c57aff2abf64da54401221020.jpg#IMG_20140625_162331.jpg[/upload]

网友A:
硬件坏了,要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像这种问题,会坏那部分的硬件

网友B:
检测一下是不是霍尔传感器坏了

网友C:
替换电流互感器,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师付,霍尔传感器般在那个部位。怎么检测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一下这个跟互换电流互感器有什么关系。难道电流互感器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1、测量霍尔元件的输出电压,变频器在STOP状态下,电流应该是0,这时霍尔输出电压也应该是0V,如果测的电压有,一般这只就坏了;
2、测量电阻和正常的霍尔对比也是一个方法,但实际看来坏的霍尔和好的电阻都差得不多,它的坏其实一般是上面的电位器阻值变化所致,导致取样电压点变化,CPU误检测出现保护。
千万不要试着修霍尔,因为弄不好,会把模块炸了,在路检查输出电压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D:
45kw以上VLT5000故障14的常见原因是霍尔传感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