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近日单位要求把75kw以上电机的电度累计值送到DCS显示,实现的方法是利用已安装的数显电子电度表电量脉冲,送至DCS  DI模块,电量脉冲信号为 1-9600脉冲/kwh,默认1600脉冲/kwh,脉冲宽度20-100ms,默认为60ms,请问:

1、和利时普通DI输入模块能否接受到此电量脉冲?

2、和利时的最小扫描周期是多少ms?

3、如果脉宽太窄不能收到,但一定要在现有的和利时DCS系统显示电量,需要加装什么模块?

4、电度表支持modbus通讯,能否与和利时直接通讯?此法如何实现?

5、能否把电量脉冲送入S7-200,然后S7通过EM277与dcs通讯?此法如何实现?

楼主:
亚特尔DNS9000电度表相关参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个不是有模拟量输出吗 ?把它读 来 它是上什么值通过计算可以得到电能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量只对应电流和功率,没有电度,用功率输出模拟量,在DCS每隔1秒算出电度再累计?

网友A:
没有做过这个计算 但是功率是千瓦时 也可以转换成度数呀 除以时间就是嘛 你要累计就是每秒的功率除以3600秒就是一个小时就是加上它本身就是累计 和流量累计是一样的意思吧

网友B:
呵呵,这个项目实施肯定是基于最低成本优先考虑。
先查询DCS系统模拟量模块说明书的详细参数,然后电度表直接给模拟量给DCS系统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C:
和利时有专门的脉冲模块,可以接受电度的脉冲信号;如果要使用modbus通讯的话,需加modbus通讯的软件或硬件,如果用西门子的EM277的话应该可以直接联入和利时的系统,走DP通讯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下周准备先找个DI点把电量脉冲接进去试试能否接收,实在不行走模拟量,DCS直接modbus应该不会考虑了,间接modbus方案自己倒想学习研究一下,设想是S7-200做modbus主站与电度表modbus从站通讯,加EM277与DCS做DP连接。

楼主:
周一接线试验,结果发现DI模块的输入灯约隔2秒闪一次,与实际电量脉冲同步,但在程序IO监控中毫无规律,有时会连续收到几个脉冲,有时1分钟1个脉冲都没有,把几处的录像拍给领导看,领导说项目暂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