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要设置多段速的运行时间,不知哪位前辈设置过的。
有3段速的设置频率的参数,不知道,启动,第一段速,
或者第二段速的时间是怎么设置的,也就是多段速,
每一段运行一段时间之后,自动停止,先谢谢了。

网友A:
呵呵;多段速功能三菱有,但没有每段定时的功能,所以你只能用外部定时器或PLC来控制时间;
台达有的系列带此功能;

网友B:
认真看题+认真仔细看变频器手册......

网友C:
D700没有这功能,三肯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