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一直运行好好的,今天突然频率就调不去了。电位器已经换过好的,而电机是在不停的来回正反转?有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原因的望能告诉本人,很急的,谢谢了。

网友A:
先初始化下参数看看~~~

网友B:
参数问题啦

楼主:
是那个参数的,能详细点吗?

网友C:
这个问题,检查需要有一定的变频器使用基础。你的变频器是MM440吗?还是什么型号的?问题为什么不说的更清楚一些呢?

网友D:
把变频器回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E:
不停的来回正反转?

网友F:
应该是变频器输出缺相。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频率也是一直在变化的。

楼主:
变频是MM440的,谢谢大家的耐心指导,今天早上换一个新的变频器一直用到晚上八点又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最后怀疑是控制线屏蔽不好引起的,所以把远程的控制线路部份拆了,在变频器操作器上起动,可以用了,现在就看以后有没有问题出现了,果真如此的就是控制线路的问题了。

楼主:
忘记说下了变频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停的来回正反转?
是啊,以前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C:
是干扰信号引起的呀

网友E:
给变频器的是什么信号哦!

网友G:
把变频器设成禁止反转就成了。我单位的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把它设成禁止反转那种情况就没有发生

网友H:
控制信号有干扰确实是比较难解决的

网友I:
是不是给定信号接触不良

楼主:
把控制线拆了。一直用到现在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控制线干扰的。

网友J(2014-11-11):
把变频器回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