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大家都知道,修理变频器时,对维修电源还容易对付。有些机型虽有缺相检测电路,但短接光耦输出侧,送出一个“通”信号后,就能糊弄MCU,知道三相电源正常。常想啊。若是MCU较了真,非得检测到六个波头才认为三相电源正常,就麻烦了。
修理直流调速器时,往往要从三相电源,取得电网同步脉冲。没有三相电源,就真的无从下手——整机不具备工作条件。
手头有一台小功率变频器,坏掉逆变电路,用户不要了。又想啊。变频器可不就是一个一台典型的三相逆变电源嘛。用否用作维修电源呢?
其中难点,在于如何滤除输出电压中的载波。我曾做过一个试验,在变频器输出端加整流,当作DC500V可调电源,只有采用高速开关整流器才行。当作交流三相电源应用时, 当载波一定时,若采用适宜的滤波措施,如添加输出电抗器,或再添加滤波电容,是否能得到“纯净”的正弦交流电,用于直流调速器的维修电源呢?
如果可行,算是解决了一大难题啊。
请同志们讨论一下,变频器能否用作维修电源呢?
相信很多朋友,也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吧?

网友A:
你应该试试三相电抗器加高频滤波电容组成个L型整形滤波电路应该能过滤掉大部分高频载波。就是要看看是否能满足你的条件需要。

网友B:
     在没有三相电时,确确实实是这么想的的,并且在网上到处搜索过。淘宝有一款220变3*380的变频器,只是价格有点贵。除了输出加电抗滤波外,还有变频器的负载问题,想在变频器输出端接3个电阻器,作为一个稳定的负载,不知道可不可以。
    前天在矿坛也发现一个二手变频器,叫环保空调调速控制器,220输入,380输出的,是诸暨贝斯特出的。
    用变频器作为维修电源,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赞一个!

网友C:
曾经用一台阿尔法旧三相小功率变频器在输出侧加三相正弦滤波器后当软启动器的输入侧电源,软启动可以正常工作,负载接的是灯泡。期待同行们的好方法!

网友D:
别折腾了,还是装个三相电吧。
也不难,给所在地的物管或电工买条烟,很容易就弄好了。
只是电缆要花点钱,63A容量四芯的大概40米距离我花了两千多。

网友E:
是的,有些可控硅类的无法试机。前阵子修塔吊上的设备没电源试不了,用单相电上去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用一台阿尔法旧三相小功率变频器在输出侧加三相正弦滤波器后当软启动器的输入侧电源,软启动可以正常工作,负载接的是灯泡。期待同行们的好方法!
嗨,有点惊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还是装个三相电吧。
也不难,给所在地的物管或电工买条烟,很容易就弄好了。
只是电缆要花点钱,63A容量四芯的大概40米距离我花了两千多。
装三相电,不是两条烟的问题啊。需要审批,装好需几千元,而且每月必须跑出一定的耗电量,否则拆除。我在农村,农电的管理很严啊。

网友F:
可否用劈相机,把两相变三相!

网友B:
设想如下:
  用一个220变3*380的变频器,1.5KW。输出端接3个1K的200W的电阻器,Y接法,相当于100W,作为变频器的恒定假负载,输出端再串3相电抗器,滤除载波(考虑效果,可以将载波频率调高一点)。电抗器后面串3个1-5欧的电阻,作为限流电阻。

网友G:
版主发帖了 哈哈

网友H:
回复 楼主:
农村不是吧,俺这里装三相电的很多啊,都是冷库,1000买块表,加工时费,也没有说是最低消耗多少电的啊。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还有一个通电时序的问题,作为三相电源用的变频器要输出稳定的50HZ频率后(加速需时间),才能供给负载(后级维修的驱动器)用,这中间要加一个接触器或者空气开关之类的器件才行。

网友I:
报三相要到供电局报批的,供电局要指定一些有资质的公司去安装(垄断吧),要买负荷,好像最少10KW,城区3K到6K元不等吧。

网友J:
变频器输出端接一个380V/380V变压器如何?1.5KW的,估计600块钱差不多。

网友K:
借楼主的帖子请教个问题,变频器交流380输入,直流母线为538v对吧。反过来,我要得到逆变出来的三相380v交流电源,是不是输入直流母线也该是538v呢?遇到了一个UPS电源的问题,现在蓄电池组接好后量得电压是520V.心里没底不知道正确否。进入设置需要密码,原来负责的人早就不见影了。我想确定的是520v是不是对的,其他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楼主的难题可以参照UPS电源输出的方案。做法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频器输出端接一个380V/380V变压器如何?1.5KW的,估计600块钱差不多。
是个思路,顶一下!

网友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017-5762843864.19.MAWgrN&id=15564505495&这个不知有没有谁用过,就是价钱有点贵。

楼主:
回复 网友L:
确实有点贵了,要不真想买一个了。哈哈。

网友M:
19楼说的东西是不是里面就是一个变频器

网友B:
可能用一个倍压整流电路就行了,在原来的380V变频器上改一下,用220输入,反正只是试机,负载不大

楼主:
哈哈。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用变频器的输出直接做另一台变频器的三相电源。上电即会跳OC故障。因为一般变频器的整流电路,采用低频整流桥,其结电容会造成对输入(中频)电源的短路。充当电源的变频器,起码输出端串有滤波(滤除载波)电路。

楼主:
到底能作变频器、软起动器、直流调速器的电源设备,是一个怎样的东西?
或者说,要用普通变频器充当这种电源,应该采取相关的什么措施,才使输出为较为纯净的正弦波?
大家继续,说说看。
综述以上。
1、加输出电抗器滤波;
2、加380V/380V变压器。
以得到能用的3相380V电源。可行吗?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N:
三相电表装了一个多月了,就花条烟,其它没有。
我装的是营业用电,家用的我们这里要按装三相空调才行,也就电费贵点。想想也用不了几度电。

网友O:
不谈技术层面的话,简单点是不是可以用220V电机带个380发电机发电来用,

网友J:
回复 网友O:
也是一条路,哈哈。
俺就见过汽车维修工用单相电动机带动汽车上的发电机,给电瓶充电。哈哈,有点浪费电能。

网友P:
用变频器220输入输出380有点难,220整流出来才300伏左右,还要加升压电路,这样的电路有难度。这样不如用逆变电源。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不谈技术层面的话,简单点是不是可以用220V电机带个380发电机发电来用,

这个靠谱

我也用变频带3*380V的变压器,次级输出3*24V带负载,负载是3*24V电机,可控硅控制,运行不起来。后来只能花了980元家用电增容换成3*380

网友R:
农村的话还是找关系装三相电靠谱,至少我这边农村装三相电很简单。实在没办法可以考虑安装三相四线光伏逆变器。

网友S:
我想变频器用作电源,它的三相电压是能达到要求,可是频率里有很多诣波,不是很理想,最好还是到供电部门开户,装个三相动力电源最理想;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T(2014-12-16):
我在想有没有单相220V直接变成三相380V的变压器或者用几个单相220V变单相380V的变压器一个,

楼主:
最近定做了一只500VA的三相变压器,变频器输出后,加了简单的电抗滤波,送入变压器。
变压器隔离输出后,做为待修设备的电源。修复施ATV31施耐德变频器时用上了。其整流电路好像是移相调压电路,无三相电源是不行的。效果还不错。这事儿就算成了。

网友U:
回复 网友L:
看别人用过,挺好用的。

网友V:
引用 楼主:
最近定做了一只500VA的三相变压器,变频器输出后,加了简单的电抗滤波,送入变压器。
变压器隔离输出后,做为待修设备的电源。修复施ATV31施耐德变频器时用上了。其整流电路好像是移相调压电路,无三相电源是不行的。效果还不错。这事儿就算成了。
咸工你那个电抗滤波制作细节说说,谢了。很久没有时间来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引用 楼主:
最近定做了一只500VA的三相变压器,变频器输出后,加了简单的电抗滤波,送入变压器。
变压器隔离输出后,做为待修设备的电源。修复施ATV31施耐德变频器时用上了。其整流电路好像是移相调压电路,无三相电源是不行的。效果还不错。这事儿就算成了。
咸工你那个电抗滤波制作细节说说,谢了。很久没有时间来论坛了
嗨,用3只75/5的电流互感器,串入电流中,充作电抗器了。如需大电流输出,可并联。不需外加工,现成的。哈哈。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引用 楼主:
最近定做了一只500VA的三相变压器,变频器输出后,加了简单的电抗滤波,送入变压器。
变压器隔离输出后,做为待修设备的电源。修复施ATV31施耐德变频器时用上了。其整流电路好像是移相调压电路,无三相电源是不行的。效果还不错。这事儿就算成了。
咸工你那个电抗滤波制作细节说说,谢了。很久没有时间来论坛了
嗨,用3只75/5的电流互感器,串入电流中,充作电抗器了。如需大电流输出,可并联。不需外加工,现成的。哈哈。
咸工,是220V变频器输出后,经220V转380V的三相变压器吗?

楼主:
我是用的话380V的变频器,送入的单相380V,由220/380V变压器供给,多了一个环节;
如果用220V变频器,当然直接送入市电,输出后由3~220/3~380变压器输出,就行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话380V的变频器,送入的单相380V,由220/380V变压器供给,多了一个环节;
如果用220V变频器,当然直接送入市电,输出后由3~220/3~380变压器输出,就行了。
好法子,借鉴了

网友X:
我试过欧科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到别的变频器用电,另台变频器有显示但一启动就欧科变频器就报过流,有时一接上也就报用不了。。。

网友X:
回复 楼主:
对对对

网友X:
回复 楼主:
咸老师接三相电流互感器后接什么样的变压器是,要接三个三相隔离变压器吗?想做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X:
咸老师接三相电流互感器后接什么样的变压器是,要接三个三相隔离变压器吗?想做一个试试看。。
是三相隔离变压器,如果是220V变频器,需加升压变压器,或3相自耦变压器。
我这个500VA,功率小了一点,试机时有压降,需去掉散热风扇等负载才行。建议做成1000VA的,一般试机就方便了。我做的那个,不到400元,不算贵的。

网友X:
回复 楼主:
咸老师你真历害。。。

楼主:
另外,从变频器的P、N端子可以引出DC530V,串2A保险用作直流维修电源。这样一来,交直流电源都有了,哈哈。

网友Y:
刚做了个530V的直流维修电源,又出了380V三相维修电源,谢谢咸工的分享!

网友Z(2015-01-15):
真是不错的好主意。我都是用变压器。可是变出来是两相。

网友AA(2015-10-11):
咸工L01-L03用什么做啊,有参数吗。

网友AB:
似乎电抗器接在三相变压器的前级不是必须的,因为三相变压器就是电抗器
我用的就没有加电抗器

网友Q: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还是装个三相电吧。
也不难,给所在地的物管或电工买条烟,很容易就弄好了。
只是电缆要花点钱,63A容量四芯的大概40米距离我花了两千多。
装三相电,不是两条烟的问题啊。需要审批,装好需几千元,而且每月必须跑出一定的耗电量,否则拆除。我在农村,农电的管理很严啊。

我也在农村,申请三相电源,就说家里柜式空调用,费用好像1000不到点。

网友AC:
咸老师能不能利用一路接电容一路接电感一路为直接,供3个220v转380v的变压器,输入星型接法,中点接零线,输出三角形接法。就是不知道多大的电容和电感合适,能够尽量移相120度
或者电机带电机,一个用变频器带动,另一个并联电容自激发电

网友AD:
回复 网友AC:
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C:
变频器输出的已经是“标准三相电”,貌似无须增加移相元件,只要接入3只变压器即可。可以一试的。

楼主:
方便的话,接个三相电最好。不过,引入三相电,也要经隔离变压器接入才好。其好处:安全隔离;限流。比直接引入电网要好得多。如果经调压后接入,就更方便。

网友AC: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220v市电直接移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C:
噢,这个想法很独到啊。我看帖子也是不够细啊,哈哈。

网友AE:
我是用220输入变频器 后面接220/380三相变压器。启动变频器变压器叫的好厉害,用万用表测量了下频率都是KHZ。不是HZ,怎么让他变成50HZ 380V

网友AF:
已经有成功的
变频器输出接电抗器,电容后再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载波需要设置(可以调整输出谐波大小,越小越好)

网友AG:
市面上卖的220V转3相380V的纯净正弦波逆变器,功率板和控制板与变频器相似,主要是在输出端的滤波器和交流补偿电容器上做了文章!

网友AG:
EMI滤波器是一种由电感和电容组成的低通滤波器,它能让低频的有用信号顺利通过,而对高频干扰有抑
EMI滤波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抑制高频干扰
抑制交流电网中的高频干扰对设备的影响;
2.2、抑制设备干扰
抑制设备(尤其是高频开关电源)对交流电网的干扰。

网友AH:
有一种自己制作的裂相机  原理大概是利用三相电机用单相电源启动 使用电容移相 产生三相电源http://www.zhizuo.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098&extra=page%3D6

网友AG:
回复 网友AH:

网友AH:
C1  C2是启动和运转电容  C3移相 不是绕组 是三相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