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一台60V电动车直流电机接线端子输出四个头,分别标有A1 A2 D1 D2怎样连接才能使电机正常运转。

网友A:
真心期待答案,学习!

网友B:
那应该是直流串激电机,把你的60V串接在你的电机回路中即可,也就是+ 到A1到A2到D1到D2到— 即可如果要改变电机旋转方向请反接任意一个组别即可。

网友C:
       不常用电动车,现在知道是用串激电机,学习啦.

网友D:
2楼说的可以试试

网友E:
你看看我上传的电气图
1、有刷电机的接线方法。有刷电机一般有正负两根引线。一般红线是电机正极,黑线是电机负极。如果将正负极交换接线,只是会使电机反转,一般不会损坏电机。
  2、无刷电机相角的判断。无刷电机的相角是无刷电机的相位代数角的简称,指无刷电机各线圈在一个通电周期里面线圈内部电流方向改变的角度。电动车用无刷电机常见的相位代数角有120°与60°两种。

无刷电机一般有三根粗线和五根细线,粗线是主电源线,细线红色(+5V)和黑色(0V)是霍尔传感器(就是电机里的传感器,不用管它太多)电源线,另三根一般黄、绿、蓝就是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线了。你接的时候,可以将三根粗线和控制器上的三根粗线相连,然后将传感器信号线的正负极正确和控制器相连接(这点很重要!),然后将三根信号线和控制器对应的信号线相接,如果你运气好,电机就直接转了,如果你三根粗和三根信号线顺序接的不对,你就不停的换顺序,直到碰对为止。当然有个前提是你的控制器和电机是匹配的,就是相位角匹配。

网友F:
楼上的太强悍了

网友G:
5楼厉害,说得很明了

网友H:
学习了,还挺复杂

网友I:
摩托车的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E:
楼主强人一枚

网友K: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最好上一张电机的照片上来,大家看了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