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如题,st40控制步进电机用可设定的速度走一段可设定的距离,立马反向走同样的速度同样的距离,如此往复,st40的指令怎么完成,特别想用st40,便宜实惠;st40没见它的PTO模式啊,一段脉冲脉冲发完也不见什么标志位,用中断吗?大神给看看吧,头大了几天了!

网友A:
有运动控制向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那种直接的往辅助寄存器传频率和脉冲数目的方法没?用向导的话我的程序不知道咋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那种直接的往辅助寄存器传频率和脉冲数目的方法没?用向导的话我的程序不知道咋写啊!

运动控制向导比你那办法简单多了,向导配置结束有惊喜

网友B:
很简单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这样就可以啦啦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C(2016-02-24):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那个库是自己编写的吗

网友D:
MicroWin samrt 下面的向导,使用向导配置运动控制,ST40可以配置成3轴也就是说可以控制3个伺服或步进,向导自动行成子程序,直接调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