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摘要:人机界面是人与计算机之间传递、交换信息的媒介和对话接口,是计算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凡参与人机信息交流的领域都存在着人机界面。但如果人机界面出现故障,我们改怎么做呢?
一、人机界面无响应,按触摸任何部位都无响应。
处理方法: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检查各接线接口是否出现松动,然后检查串口及中断号是否有冲突,如果是由于冲突引起的,那么应调整资源,避开冲突。
其次,检查人机界面表面是否出现裂缝,如发现有裂缝应及时更换。此外,还需要检查人机界面表面是否有尘垢,若有,用软布进行清除。观察检查控制盒上的指示灯是否工作正常,正常时,指示灯为绿色,并且闪烁。
如果上面的部分均正常,可用替换法检查人机界面,先替换控制盒,再替换触摸屏,最后替换主机。
二、人机界面正常但电脑不能操作。一台人机界面,经试验其本身一切正常,但接上主机后,电脑不能操作。     处理方法:对于这种情况,原因有二。其一,可能是人机界面驱动程序版本过低,需要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其二,可能是在主机启动装载人机界面驱动程序之前,人机界面控制卡接收到操作信号,只需重新断电后,再启动计算机即可。 三、触摸不准。一台表面声波人机界面,用手指触摸显示器屏幕的部位不能正常地完成对应的操作。
处理方法:这种现象有2种原因。第一种可能是声波屏的反射条纹受到轻微破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则将无法完全修复;第二种可能是声波人机界面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灰尘覆盖,可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

网友A:
重新拔下线 链接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