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虽然也有三相380V的,但是不多见。
现场一般都是380V的啊。请问三相220V的用起来是不是很麻烦?要不要配变压器啊?变压器贵吗?

网友A:
变频器贵不贵要看型号和配置要求的

网友B:
380V的应该很多的啊

网友C:
个人看法是一般小功率的都是220的,大功率的都是380的。

网友D:
日系的大功率和小功率的大多都是220V的,如果要380V的,货期很长。国产的380V的较多。你选的不是国产货吧?电子变压器不贵外观美但是寿命短,一般还是选择干式的……

网友E:
我觉得380的也很多啊

楼主:
请问车间里是不是都有 三相220v 的电啊?如果有,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F:
进口的一般都是三相220V,可以用伺服变压器把380变成220.

网友G:
德国产的伺服电机是380的。

网友H:
因为多为日系的伺服系统,根据日本的电网电压,单相110V  ,所以到中国来要配/线电压380V变成线电压220V,变压器不贵。

网友I:
国内很多工厂的车间供电电源都是标准的三相五线制380V,因为这是国家标准,不能乱来的,必须统一。
如果有特殊电源要求的进口设备,只能使用者自己投资购买电源转换设备。

网友J:
小功率的伺服,3AC220V的很多,不过1.5kW以下的伺服,都是单相220V就可以了。如果是三相的220V,还是要采用变压器吧。没办法。或者用德系的伺服,要么单相220V,要么三相的380V。

网友K:
其实要是功率小的话也可以接成单相220V

网友L:
15n  2.3kw三相220V我们都是接的单项220V

网友M:
  日系的伺服系统,三相220V的多.

网友N:
日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