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PC Access SMART是用于S7-200 SMART的OPC软件。
今天刚得到PC Access SMART V2.0,已实现了它自带的客户机测试功能,和组态王与S7-200 SMART CPU的OPC通信。感觉PC Access SMART 有以下优点:
1)PC Access V1.0 SP6不能用于Win7,PC Access SMART可用于32位和64位的Win7。PC Access SMART和PC Access可以安装在同一操作系统。
2)PC Access SMART和PC Access 的使用方法基本上相同。
3)PC Access SMART用于与S7-200 SMART 的以太网通信,只需要设置使用的以太网卡,可在线搜索到S7-200 SMART,并显示CPU的以太网地址。本地TSAP(传输层服务访问点)和远程TSAP均被自动设置为02.01。需要设置的通信参数极少。
4)组态王与S7-200 SMART CPU的OPC通信的响应非常快,例如组态王上的起动按钮信号送给PLC,PLC返回输出点Q的状态并用组态王的指示灯显示出来,这个过程的响应延迟时间几乎看不出来,比PC Access V1.0 SP6的响应还要快。显示连续变化的定时器当前时间的速度也非常快。
5)有非常详尽的中文帮助。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2014-09-27):
廖老师,通常PC Access SMART这个软件能读几个PLC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廖老师,通常PC Access SMART这个软件能读几个PLC的值?
可以连多台200 smart,具体几台我在软件的帮助里没有找到。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回复 楼主:
廖老师,能否同时采集2个或2个以上的smart200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廖老师,能否同时采集2个或2个以上的smart200PLC?
可以同时采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多谢廖老师的解答

网友A(2014-12-22):
廖老师现在有个问题
PLC在一个公司内部网络,外网访问公司内网需要开端口做端口映射到PLC上的IP地址,但是如果做端口映射的话,需要端口,PLC有端口数据吗?我是通过PC access这个软件读取数据,如何设置端口,在PC access上设置还是smart200上,smart200上好像没有端口设置啊?
PC access可以远程网络读取PLC的数据吧,端口是否就是设置TSAP?

网友B(2015-12-07):
廖老师你好
  我的的pc acess smart不定时间停止工作,和上位机通信时有时会掉线,系统时win7 32bit 上位机时LABVIEW 2013,请点迷津

网友C(2016-08-17):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会有这种问题,有解决办法没?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刚好想做个设备得用程序控制下200SMART,这个DLL太救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