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屏与PLC通讯应该是正常的,例如PLC的X0状态可以在触屏上显示。
存在问题: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位状态设定按钮,使用地址类型为M,地址为0,在PLC中有--|M0|----(Y0),但PLC的Y0不动作。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程序中Y0其他地方还有输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了,其它都删除了,就只有这一句。

网友A:
把程序或截图发上来看看,最好还有触摸屏上的设置

楼主:
PLC程序中就只有---|m0}---(y0) 和----[end]这两句。
ET070中的位状态设定元件属性->基本属性里的读取地址是灰色的不能设置,
写入地址中:触摸屏:HMI0,PLC编号:0,
连接端口com0,
改变站号:0,
地址类型:M
地址:0
其它默认。

网友B:
你触摸屏控制的是M0,那你监控下PLC程序中M0的状态有没有变化,能不能被屏控制。

网友C:
这种情况还没有见过,我觉得还是屏的组态有问题,特别是你说的(ET070中的位状态设定元件属性->基本属性里的读取地址是灰色的不能设置)。

网友D:
亲 你的问题没解决的话 打这个技术支持电话:4007005281

网友E(2016-10-24):
晕,我从官网淘宝店买来的连接线以后,ET070与FX1S的PLC通迅好缓慢呀
是232通迅

网友F(2017-06-24):
引用 网友E:
晕,我从官网淘宝店买来的连接线以后,ET070与FX1S的PLC通迅好缓慢呀
是232通迅

我这里也是一台FX1S和一台ET070 ,它们与电脑连机都能上下载,但它们之间就是通信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