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软启动器设计

楼主(2014-06-26):
75kW软启动器,晶闸管触发电路用光耦还是脉冲变压器?电流200A。谢谢!

网友A:
传统的移相触发,用脉冲变压器。现在是不是改用光耦触发了?不太清楚。不过,采用智能晶闸管模块(带移相功能的),都是光耦触发,因为集成在一个模块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传统的肯定用脉冲变压器,我知道小功率的电机的话应该可以用光耦,但75kW电机,功率不大不小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光耦。

网友A:
在可控硅智能模块上,触发电流多大的都有。都是光耦触发的。所以75kW电机也无所谓。这种方法是没问题的。

楼主(2014-08-27):
谢谢大家。参考了很多资料,采用的是普通的晶闸管模块,最后还是用的脉冲变压器。

网友B:
肯定是用变压器驱动,这个是针对晶闸管特性研究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详细讲解啊!为什么不能用光耦呢?

网友B:
光藕不是因为受电流限制,而是触发波形的差异。本人学识浅薄,不善于文字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