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这台机器两个模拟口都试了,首先测量端子10V没有,键盘右上角给定频率显示,在端子设置频率参数下,AI1不接线也有频率数字晃动,从50HZ自己慢慢的降到0HZ。键盘运行没有任何问题!判断是:上板子故障,肉眼观察板子左上角的一个元件“D1”裂开了,不知道是个什么元件?所以求助为盼。
对了,两个模拟输入口AI1、AI2用外接12V电源都试了,都不能使用。

网友A:
D1应当是个二极管都已经裂开了,说明有很大的电流通过导致,你应当重点检查二极管以后的电路,如果是稳压二极管的话则要检查和它串联的限流电阻怎么样。

楼主:
谢谢!元件在板子上虽然标注“D1”,但是它是一支三脚的贴片元件,外形小,但是应该不是三极管就是三端稳压之类的元件。
有维修过ACS510/550上板的各位老师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元件在板子上虽然标注“D1”,但是它是一支三脚的贴片元件,外形小,但是应该不是三极管就是三端稳压之类的元件。
有维修过ACS510/550上板的各位老师帮帮我!谢谢

是二极管是三极管用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损坏的原件外形“三脚”贴片,中间已经烧断了,所以坏件肯定是测量不出来了。找个好的板子,测量这个“D1”好像是“NPN”的三极管,找个原件焊接上:不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损坏的原件外形“三脚”贴片,中间已经烧断了,所以坏件肯定是测量不出来了。找个好的板子,测量这个“D1”好像是“NPN”的三极管,找个原件焊接上:不正常工作。

我估计你这是个二极管,你以为就只有三个脚的三极管没有三个脚的二极管吗?有的是两个二极管的负极结在一起,有的是两个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一起,这时候同样也有两个PN结,三极管也是由两个PN结组成的,估计你在这时就蒙圈了吧。好好学学兄弟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直接把好的那个拆过去试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贴片二极管,和贴片三极管长得是一样的,一个脚为空脚。

网友D:
主板D1 是SOT23封装的A7W   BAV99复合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