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三菱的PLC怎么用程序做一个电机总启停呀?请大神帮帮忙好不,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也用PLC,就算是题目也没有这样出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想先做个总启停,先摁下这个总启停按钮,然后依次再摁下各台电机的启动按钮在逐台启动电机!然后停的时候可以各自按每台电机的停止按钮,或者是按一下总启停所有电机均停止

网友B:
一个继电器,一个交流接触器就搞定了

网友C:
在职的工控人是不会回答你的问题的,因为这是最基础的学习。

网友D:
意思似是想做上应急开关,接个蘑菇头带自锁就OK啦

网友E:
这个用PLC太奢侈了吧表情,就像楼上说的,直接可以用个带自锁的蘑菇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F:
按2楼,若“总启停按钮”为一个按钮(兼停止和允许起动),则可用自锁型按钮;
若该“总启停”由PLC控制,则宜起、停各用一个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哎哟哟,不过现在觉得自己问的有点幼稚了哈